洗砂机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9-02-28):
各位大侠,有做洗砂机行业的吗?这种设备怎么配减速机和电机啊?

网友A:
后端负载的转矩、转速或者功率是多少?对转速有没有限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端负载的转矩、转速或者功率是多少?对转速有没有限制要求?

负载一般在个3-5吨左右,转速要求1-1.5r/min

网友:
输出转速和输出扭矩,这是选取的关键点。

网友(2019-07-2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用的是多大KW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