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摆杆机构

楼主(2019-02-28):
如图,要A转动160°,往复多次。应该设计怎么样的结构,大家有好的意见吗

网友:
曲柄摇杆结构

网友A:
办法多的是,具体要看你的空间、载荷等。

网友B:
空间?载荷?频次?动力源?

网友(点评):
喝两口。。。哈哈哈

网友:
简单的就是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载荷?频次?动力源?

这个载荷很小。A的尺寸长20mm,宽和厚度5mmX2mm,没有别的会干涉,2S左右一个来回,我的想法是用电机带动齿轮摆杆,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多的是,具体要看你的空间、载荷等。

这个载荷很小。A的尺寸长20mm,宽和厚度5mmX2mm,没有别的会干涉,2S左右一个来回,我的想法是用电机带动齿轮摆杆,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一些的

楼主:
气缸怎么弄

网友(点评):
买个摆杆,角度调好就行 你频率没有 这个可以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载荷很小。A的尺寸长20mm,宽和厚度5mmX2mm,没有别的会干涉,2S左右一个来回,我的想法是用电机带动 ...

优选2楼的曲柄摇杆机构吧,电机连换向都省了

网友:
按常规来做

楼主:
气缸是直线,我这个是摆动

网友:
无聊做的

网友(点评):
厉害了,最喜欢这种看图说话的。。。。

楼主:
模型可以发给我吗?学习一下

楼主:
QQ多少,向前辈学习一下

楼主:
4跟杆的长度分别多少?我模拟了下,没出来,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气缸+摆杆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4跟杆的长度分别多少?我模拟了下,没出来,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知道了摆角和摆杆长度,还需要知道行程速比系数K,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取,K=(180+极位夹角)/(180-极位夹角),算出极位夹角,我这边随便取了一个50°,画图所得曲柄长度为18.88mm,连杆长度为23.13,两支点水平,间距22.15mm(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水平),具体简化图如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4跟杆的长度分别多少?我模拟了下,没出来,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没照你的尺寸,只有个160°是符合的,具体尺寸计算呀。重点是两个极限位置已知A的尺寸,定一个横的尺寸,然后另外两个尺寸可以计算出来,从图上可以量出相加的和是一个,相减的差是一个,然后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4跟杆的长度分别多少?我模拟了下,没出来,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四连杆很难做到160°摆角

网友(点评):
据说尽量少用四连杆,因为不好控制。我很少用连杆,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了摆角和摆杆长度,还需要知道行程速比系数K,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取,K=(180+极位夹角)/(180-极位夹 ...

你好,接业务吗?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照你的尺寸,只有个160°是符合的,具体尺寸计算呀。重点是两个极限位置已知A的尺寸,定一个横的尺寸, ...

合作吗?有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载荷很小。A的尺寸长20mm,宽和厚度5mmX2mm,没有别的会干涉,2S左右一个来回,我的想法是用电机带动 ...

推荐用电机做,不建议多连杆

网友:
可以用气缸连杆机构,或者气缸+齿轮齿条啊

网友:
凸轮就搞定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多好,汽车雨刮不就是这玩意

网友:
摆杆目前我也很晕   好像细致的学习一下

网友E:
摆动气缸加减速机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摆动气缸加减速机不就可以了

摆动气缸贵吗

网友:
你这个摆角太大了,而且尺寸很小,我觉得用电气程序来完成就ok

网友F:
说明你只是急着要结果,而没想好自己该干嘛该注意哪些参数了。。。这种心态,无关能力,山寨人家的设备都有点费劲。。。

棕色的杆子长短,你可以说了算。。。

棕色的杆子摆动角,你可以说了算。。。

两个固定支点间距,你可以说了算。。。

然后,画个草图,他就有了啊!他也只能是那个了啊。。。

就你这种心态,就算侥幸把人家给你的模型活动起来了,这个知识仍然不是你的。。。

养成习惯去“挖”!!!

因为,这个,跟用什么软件没关系,但它跟一坨组装件的设计第一步有极其重要的关系,那就是----机构草图。

网友:
果然是曲柄摇杆

网友:
如果这个160度以后也不会改,可以考虑曲柄摇杆机构。

网友:
气缸往返

网友G:
仅供参考啊啊啊 啊啊

网友:
回转气缸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明你只是急着要结果,而没想好自己该干嘛该注意哪些参数了。。。这种心态,无关能力,山寨人家的设备都 ...

上班时候摸鱼逛论坛,花五分钟做的东西,你扯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仅供参考啊啊啊 啊啊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是叫同步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