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导轨摩擦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9-02-28):
  按照THK样本册上,滚珠导轨的摩擦系数为0.002-0.003,按照负载1560N,摩檫力才不到5N,可我实际推动平台手感至少有100N,导轨滑块的平行度也打过表在0.02以内,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装配误差等导致的摩擦系数是肯定大于这个0.002的,并且手感应到的力有一部分是启动惯量导致的。

网友B:
看你选型的是那种预压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误差等导致的摩擦系数是肯定大于这个0.002的,并且手感应到的力有一部分是启动惯量导致的。

那一般是以多少的摩擦系数计算呢,现在怀疑是阻力过大,导致电机的负载率达到了95%,和理论计算的完全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选型的是那种预压类型。

没有预压力的哦

网友:
负载1560N,只是纯粹的重力吗?导轨怎么放置的,会影响到力的方向和与导轨的距离,以及分布到每个滑块上的力如何,摩擦力的计算就很复杂了。所以实际最好现场测试一下,或者按照现有的去评估会准确一点。

网友C:
是起动还是运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起动还是运动中

起动时手感比较重,运动中轻一些

网友:
由静到动需要一定的力

网友:
静摩擦系数是远大于滑动摩察系数的

网友:
插眼等大神。我也觉得滑轨的摩擦系数有问题,我一直觉得是刮油板,后来想想实际使用时刮油板应该不承受重力。

网友D:
1.滚珠导轨的摩擦系数是最严格理想情况下。

2.既然有两个导轨且有一定的不平行,说明两个导轨有理论上两个不平行线。

3.重心是不是在负载几何中心,如果不在就可以理解偏载,计算方式要加一个弯矩。可能到导轨处就有几个面的摩擦,滑块和导轨接触面是三个 估计有又三个摩擦面。摩擦系数是原来三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滚珠导轨的摩擦系数是最严格理想情况下。

2.既然有两个导轨且有一定的不平行,说明两个导轨有理论上两 ...

谢谢,受教了,但是有个疑问,摩擦系数不是和接触面积大小无关的么

网友(点评):
接触面大小确实是无关,但是是理想的两个绝对的平整的平面。但现实中是没有两个绝对平整的平面。还有仔细看滑块和导轨接触面是三个。如果是滑块上负载不是单向力,是三向力外加一个弯矩,摩擦系数翻倍了。

网友:
装配问题吧,或者加工问题,两条导轨平行但是安装面平面度不好也会导致一个滑块憋住;还有如果是负载惯性导致的推力大,是否可去掉负载看下推力呢?

网友:
哪有这么小的摩擦系数,楼主太天真了,安全系数应该要一起带进去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