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寸充气轮胎如何加装手刹

楼主(2019-02-28):
如图是12寸的充气轮胎,现在想加装手刹,不能安装在外胎上(比较软),也可以修改架子。

网友A:
这个应该在轮毂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在轮毂上装

可以的

楼主:
有具体的结构吗?

网友:
以前有过

网友:
看看自行车前轮手刹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那种老式的自行车手刹可以

网友B:
这个轮子感觉没有地方可以当摩擦夹紧的位置,可以考虑像自行车一样的加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轮子感觉没有地方可以当摩擦夹紧的位置,可以考虑像自行车一样的加装。

是的,考虑重新做根轴加个碟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