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社友:SW材料明细表里不显示标准件

楼主(2019-02-28):
求助社友:SW工程图材料明细表里不显示标准件,为空白。怎样设置才能显示出来呢?

网友:
配置toolbox,填写对应的属性即可

网友:
去零件属性列表自己填上去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指点。

网友A:
属性填写完成后,才能自动生成到列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填写完成后,才能自动生成到列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