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单向轴承的设计使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02-28):
看下,这个方案有没有问题,或者其他简单的解决方法。主要是想把挡板升起来;用的是步进电机电机加一个单向轴承;在取弹的时候绳子收在电机侧,步进电机自锁;放下,电机不输出,单项轴承反转放下。加单向是,绳子可以确定下降高度不需要对电机做时间控制,电机转动可以立即反应绳子不存在松弛状态

关键是加了一个单向轴承不好分析,在绳子下落和不下落,电机轴都没有动,只是一个有力一个没有,就不是很清楚可不可以了

网友A:
单向轴承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用的少

以前用过滚针的,还是没明白这个的窍门

网友A:
里面是一个小机构

网友:
没看明白,最好局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一个小机构

我想问下这个设计存在问题吗,在锁死的时候这个结构会不会滑落

网友B:
单向轴承的原理和棘轮机构类似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另外的方案:参考两厢车的后备箱门,用气弹簧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的原理和棘轮机构类似

是的是的

网友:
别的不知道,好像这绳子不经艹

网友D:
可以的,但是要考虑电机轴不输出的时候,挡板往转的时候有很大的冲击,对电机轴有很大的影响的。

网友E:
不建议用单向轴承,因为你是要做升降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但是要考虑电机轴不输出的时候,挡板往转的时候有很大的冲击,对电机轴有很大的影响的。

好,谢谢~目前看应该在强度准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用单向轴承,因为你是要做升降运动的。

是指对轴的冲击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另外的方案:参考两厢车的后备箱门,用气弹簧支撑。

贵啊,而且怎么自动控制开闭;配合固定件的加工也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谢谢~目前看应该在强度准许范围内

不建议电机轴承受径向力

网友:
查查百度看下

网友:
单向轴承怎么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