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气吹问题指教

楼主(2019-02-28):
弹簧气吹问题指教
弹簧没有用分离机供料,用气吹的,现在发现吹出来的弹簧有两个连在一起,导致装配出故障,请指教

网友:
这是个问题,等高手解决

网友A:
都这样了还不加分离,省钱不是这么省的,指教个毛啊安心等死吧,哈哈

网友(点评):
侥幸心理要不得,宁可备而不用,千万不能不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了还不加分离,省钱不是这么省的,指教个毛啊安心等死吧,哈哈

网友B:
第一张图,两个纠缠的弹簧怎么在这个位置?lz用气吹,是在哪里出料?

只看到了你的单列排队。

可以考虑增加检测+剔除装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两个纠缠的弹簧怎么在这个位置?lz用气吹,是在哪里出料?

只看到了你的单列排队。

给袋盐你,好吧

网友C:
在弹簧分离出增加一块挡板,限制住不就好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弹簧分离出增加一块挡板,限制住不就好办啦?

没怎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两个纠缠的弹簧怎么在这个位置?lz用气吹,是在哪里出料?

只看到了你的单列排队。

盒子里装的弹簧,气吹从气管出来,本来气吹是打散,再出口除打散的偶尔又在一起,检测的环形感应圈,掐在那了

网友D:
要不增加一条平行的轨道,把排好队的用小气缸一个个的往这边推,推不动的直接顶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增加一条平行的轨道,把排好队的用小气缸一个个的往这边推,推不动的直接顶掉

谢谢,我会试试

网友E:
弹簧进料我们做过类似设备,第一,直线平震轨道要用不锈钢的防止平震给弹簧加磁,进料定位部分改成旋转分离,旋转块做成孔,弹簧入孔后分离成直立方向。纠缠的弹簧会进不去。  第二,弹簧进料改成振动盘进料,振动盘把纠缠的料剔除到盘外,然后流入弹簧分离机分开再手工放入振动盘即可。 振动盘出来的料几乎没有纠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进料我们做过类似设备,第一,直线平震轨道要用不锈钢的防止平震给弹簧加磁,进料定位部分改成旋转分离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