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细表的格式

楼主(2019-02-28):
我在出多个装配体的明细表时,比如说A B C 3个装配体; A装配体明细表宽度和项目调整弄好以后,B和C怎么直接用这个明细表格式呢?  如果每一个装配体都要弄一遍明细表格式,一麻烦,二有可能样式不一致,难看。

网友:
SW的话,我以前是在excell里面建表格弄好明细表,然后直接复制进工程图的,不是自动生成的。Excel里面格式啥的就很好调了。

网友:
A表格处理好之后,表格另存为模板

网友:
用材料明细表模板

网友:
不用刻意管格式,该有的名称,图号,材料,比例都有就行

网友:
我以为你提供了格式呢

网友:
全选复制,粘贴的时候注意内容值。

网友:
先做好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