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冲洗液压管路

楼主(2019-02-28):
  我不太懂液压,所以问题描述有可能不全,但还是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现在现场有根直径800mm的液压管道,长度大概27米,需要冲洗,请教各位大神,冲洗泵我该选多大流量的啊?具体是怎么计算的?是按雷诺数码?谢谢!

网友:
先计算下冲洗液体通过27米长的管路的压力损失是多少?然后再考虑液压泵的效率和10-20%的裕量,这是压力取值;流量尽可能选择大排量。

网友:
800mm。。有这么大的流体管啊。。。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好象跟流量有关

网友:
我得乖乖 这场面吼不住啊

网友:
截面积能算的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