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一捆(1.5万)0.36mm针芯分成单支状的

楼主(2019-02-28):
怎样把一捆(1.5万)0.36mm针芯分成单支状的 摆放在模具上从而进行注塑 !!!这样的哪位楼主有心探讨一下

网友A:
需要做个机构,自动送料,然后用可变间距装置,拉大针的间距,然后通过气缸气爪放到注塑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个机构,自动送料,然后用可变间距装置,拉大针的间距,然后通过气缸气爪放到注塑位置。

0.36 不能用气     不能用气缸

网友B:
采用管道+真空吸

网友:
引用 楼主:
0.36 不能用气     不能用气缸

真空可以吧。

网友:
你图片里的方式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管道+真空吸

结构怎么做呀

网友:
夹子夹,双夹子,提高抓取率
料斗做成V型

网友:
弄个排料槽,只能单针直径通过的,通过后,再单个的,比如真空吸盘,或者通过磁性的方式抓取运送过去,磁性的话,注意到其它地方的绝磁

网友C:
震动平铺,转盘分料,然后想办法弄到你需要的位置(推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平铺,转盘分料,然后想办法弄到你需要的位置(推进去)

已经搞好   谢谢 社友们

网友:
这个简单啊,做个外形一样的槽孔,下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   谢谢 社友们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振动盘多料道出料,出口对接小孔管道,管道另外一端抽真空,把物料吸过来直接对准放置孔或通过摆放块来转接。不知道时间运用,也只是一种思路看是否可行。

网友:
这么细的东西,只有靠轨道式送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