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工业用铝的应用?

楼主(2019-02-28):
一般工业用铝的应用?现在要求用铝块做测量块,请问选用什么牌号的??谢谢
类似不锈钢304/306,碳钢Q235这种叫法

网友:
用作测量的铝块,也就是用于测量其他零件的量具了,那么,就需要铝块具有一定的耐磨性,而且不易变形(外形尺寸具有稳定性)。你查查铝镁合金的材料性能。

网友:
一般用铝6061,机加工性能好,得到的产品质量也高。
板材类,一般是铝5052

网友:
想增加硬度可以硬度阳极氧化,产生一层氧化铝图层——和陶瓷材质差不多。厚度0.03-0.06应该都可以,但是怕剧烈磕碰,因为里面软外面硬会掉渣。材质我们之前是6061

网友(点评):
学习了,原来还会掉渣。。。。

网友(点评):
掉渣也能用的,应为大平面上市硬法人,有一两个点没关系

网友:
做测量检测基准用的话,最好用高牌号的,比如,6061,最近新研发出来的7071也是比较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