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电机依次运动到多个点位都能自动插入下面板的孔位

楼主(2019-02-28):
请教一下,通过什么样的传感器可以知道针头是否插入到下面的液压瓶中。现有结构是针头透过X Z轴移动平台,液压瓶可以自动旋转。这样可以确定针头可以依次插入到下面的19个液压瓶中。其中针头和液压瓶是通过锥配合也保证可以准确插入的。但因为都是硬插入,如果传动精度达不到,可能担心无法准备插入液压瓶。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反馈或者补偿移动数值可以保证准备针头准备插入液压瓶

网友:
用行程开关检测气缸杆的伸出距离。

网友:
行程到位后,可以用压力传感器检测,也可以用一组自动复位行程开关(或类似的结构)检测

楼主:
如何检测孔位不准或者没有对准或者补偿参数后使其对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检测孔位不准或者没有对准或者补偿参数后使其对准

那就加视觉拍照补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视觉拍照补偿吧

这种发帖,一般先问问lz预算。

网友:
我随便说说,如果每次都是19个瓶子,或者瓶子的位置数量都是固定的,你干脆做个盘,上门的针头也是同等数量,至于传感器,你用气压检测或者位移检测都可以。

网友:
激光检测传感器,这类小型针零件也是可以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加视觉拍照补偿吧

这个成本太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