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粮仓里的粮食该用什么储存,除了托盘还有其他更好的器具吗?

楼主(2019-02-28):
求助!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该用什么储存,除了托盘还有其他更好的器具吗?有没有大神过来的!

网友A:
你是放仓库里用还是只是暂存啊

网友B:
长期存储的话,装到袋子里的很容易烂掉

网友:
没看过一包包谷子这么搞得。粮食部门都是直接倒在仓库里。平时检查温度湿度。小时候在粮库里看过。

网友C:
粮食在存储之前是要经过烘干的,只有干燥的粮食才能在库房里边存储

网友D:
农村屯粮的筒子,能放不少粮食,不过我看粮库里的 都是就地倒在一起的,仓库要干燥通风

网友E:
好像有一种低温粮仓,可以长期储存粮食,比如储存小麦,玉米,高粱等。前几年有人咨询过用大型储罐储存粮食,想用液氮,超低温储存,不过投入费用很高。

网友:
问中粮集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放仓库里用还是只是暂存啊

暂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一种低温粮仓,可以长期储存粮食,比如储存小麦,玉米,高粱等。前几年有人咨询过用大型储罐储存粮食 ...

我这是打包好的,袋装的这种,用什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农村屯粮的筒子,能放不少粮食,不过我看粮库里的 都是就地倒在一起的,仓库要干燥通风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存储的话,装到袋子里的很容易烂掉

暂时的,每年2500吨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粮食在存储之前是要经过烘干的,只有干燥的粮食才能在库房里边存储

这种装袋的,我现在用的是木托盘,但是托盘用的时间短

网友:
注意!春天返潮最好不要 就地倒,要有托盘比较保险

网友F:
宽十袋高十袋长二十袋,一方一方的,做好防潮防火防鼠。

网友G:
建议楼主用栈板来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用栈板来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宽十袋高十袋长二十袋,一方一方的,做好防潮防火防鼠。

网友:
袋装暂存的放卡板上方便运输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