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可以复检线缆长度的量具或者办法呢

楼主(2019-02-28):
产品为手机数据线,有2M的有1M的有0.5M的,主要是复检成品的长度是否正确,工装已经有了就是一个大钢尺摆在桌子上,但是后续想上自动机,万能的社友有知道量具之类的吗?

网友A:
个人觉得吧,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组装前,自动化检测裁切好的线缆,因为没有两端的接口影响和阻碍,比较容易实现,甚至裁切阶段就可以同步检测了
第二部分是组装后,可以考虑重量检测,对比标准长度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吧,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组装前,自动化检测裁切好的线缆,因为没有两端的接口影响和阻碍 ...

在切线的时候有一个编码器在检测长度了,现在的碰到的问题是经过一系列工艺之后,成本的长度差异挺大,出货前需要复检,人工检测的速度不慢,但是有不良品流出,但是目前还没有好的想法或工具能去检测它

网友(点评):
拍一张成品在生产线上的照片吧,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需要现场的情况去验证一下

网友:
人工检测的话个人感觉大钢尺不如圆形的好用

网友:
在一旋转的滚筒圆周上分别加工出长为2米,1米和0.5米的线槽,需要校验线缆长度,把线缆压进线槽中,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
关键看长度精度。

网友:
装一个测间距的传感器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