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动系统问题(蜗轮蜗杆+行星减速机)

楼主(2019-02-28):
       年前做了一个3轴转台,中间轴采用步进电机+蜗轮蜗杆+行星减速机驱动。负载65Nm,安全系数取1.6,计算下来,选择42步进电机(保持扭矩0.86Nm),第一级使用蜗轮蜗杆(速比60,效率0.3),第二级使用行星减速机(速比12,效率0.9)。前期做振动冲击实验,疲劳测试(7*24h)都没有问题。结果年后就出问题了,带不动负载,静止放几个小时就好了。
        设备都换了好几遍了,平面度和中心度也都调了,还没有解决问题。

        目前进行了两种改变:

        1/将行星减速机更换为速比20,还是不行。

        2/将42步进点击更换为57步进,也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减速比都720-1200,启动瞬时扭矩肯定超出你的安全系数,春节不用润滑脂变粘造成年后带不动,同样的42步进也有大扭矩和小扭矩

网友:
看懂了  行星减速机 输出轴是中空的

网友B:
这么好的传动系统,你配个步进电机,不是开玩笑吧。还用两个减速机连起来,光带动这么多级的传动空转,都很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减速比都720-1200,启动瞬时扭矩肯定超出你的安全系数,春节不用润滑脂变粘造成年后带不动,同样的42 ...

这个我再计算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传动系统,你配个步进电机,不是开玩笑吧。还用两个减速机连起来,光带动这么多级的传动空转,都很 ...

主要是设备要求断电自锁,速度不能快,所以选择了这个方案。多谢您的提醒。

网友:
带不动负载,静止放几个小时就好了。
这句话具体是怎么说?静止放几个小时是什么一个概念?年前可以,年后不可以,肯定是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

网友:
不会计算,很惭愧啊。

网友:
检查联轴器与被驱动设备轴是否同心,有没有撬力使得阻力加大

网友C:
自锁不是有蜗轮蜗杆减速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锁不是有蜗轮蜗杆减速机了吗

是的,使用蜗轮蜗杆是为了自锁

网友:
楼主是想做振动试验机吗?

网友:
把电机拆下来用工具盘下轴看看啊,不行把负载也拆了盘盘看。搞那么大的减速比纯粹是多余,减速比大结构复杂效率值越低,你第一级效率值就只有0.3,这是正常情况的,假如因为各种因素,传动效率下降十分明显

网友:
关注下,等待结果,42电机好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