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9-02-28):
    请教下机加工工艺

    同一款零件,第一种内部有方形孔,第二种是内部有方形孔但是有圆角,那种更合理,从加工工艺、价格等方面,还是说无所谓

楼主:
我个人理解是倒R角的更合理些,但是我看有不少高级工程师都是不倒R角的,有没有做机加工这块的专业人员帮我回答下

网友A:
用成型刀具加工,两者没有什么区别,第一种会有一个加工的自然R角,大约(0.-0.4).

网友(点评):
刀具带R角会比较耐用点,但是市场上比较少见,价格好像也高点

网友:
线割没什么区别。

网友:
得看用什么方式加工吧

网友B:
单看一个零件可能没什么差别,但是这个是要和另一个零件配合的,如果用第一种方案,另一个零件的加工偏简单的,耗时短,至于第一种是用什么加工方式,是线切割还是T成型刀具,就看结合实际加工条件和技术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成型刀具加工,两者没有什么区别,第一种会有一个加工的自然R角,大约(0.-0.4).

那加工成本呢

网友(点评):
如果定制成型刀,两者加工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线刀割数量少的话,也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看一个零件可能没什么差别,但是这个是要和另一个零件配合的,如果用第一种方案,另一个零件的加工偏简单 ...

配合的零件是标准件,这个因素可以不考虑;加工精度没有特殊的精度要求,单说加工成本的话,这两种模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题目说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线切割的话没问题。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有圆角的可以一刀下来。没有圆角而且深度很深的话
就加工不出来。

网友:
肯定第一种,这个位置就是T型槽口。多用于气缸头部接头位置,主要是靠平面来受力,如果要倒R角我另一半一定要倒相应的角,加工麻烦。再者加工之后接触面积可能不够了
正常使用,这边用线切割加工,另一边可割可铣,周边倒C1的角就可以了

网友:
两种t型槽加工都需要用到成型刀具,加工工艺上无所谓吧,制造成本在成型刀的加工费上

网友:
用立铣刀加工就必须带R角,如果用线切割可以不带R角。

网友:
机床工作台?

网友C:
工艺无区别,具体价格要看实际加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无区别,具体价格要看实际加工要求

不考虑别的因素,就拿这两个工件来说,材质45C,不用表面处理,数量各加工一个,最终的加工价格差多少,还是相差没多大

网友:
T型刀加工的吧,线割慢了自然成本就高了,带R角得看你有没有需求  一般没有就是第一种的T型刀加工就好了,成本低,工艺简单,效率也高一点。个人看法

网友:
没个尺寸……1mm和1m能一样?

网友:
得看这个孔有什么作用,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用途,有圆角的工艺性好

网友:
看孔的作用,如没有特殊用途,有圆角工艺性好

网友:
我个人经验来说,主要还是看这个配件的订单量,以及公司里的有哪些设备吧;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槽的作用,以前我弄过这种配件,是固定气缸头的,一般就不倒圆角了,因为里面要卡个螺母进去,倒圆角不好进去,槽弄太多了,别扭,量又不多,直接线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