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矩器涡轮、泵轮的旋向

楼主(2019-02-28):
小弟从事金属矿井下辅助运输车辆的设计与研发,想问一下变矩器泵轮的旋向跟发动机飞轮旋向相同吗,变矩器泵轮旋向与变矩器涡轮旋向相同吗

网友:
变矩器的泵轮旋向与发动机飞轮旋转方向相同,泵轮与发动机飞轮是刚性联接,但是,涡轮旋向与泵轮旋向不一定相反,而是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相反!
液力变矩器有有正转液力变矩器和反转液力变矩器。
当泵轮与涡轮的旋向一致时,为正转液力变矩器;当泵轮与涡轮旋转方向相反时,为反转液力变矩器。而液力变矩器的输入轴(泵轮)与柴油发动机飞轮或者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是一致的。

网友:
找本工程机械的书看看,里面都会讲到液力变矩器和液力耦合器。

对于液力变矩器,当液体流经液力变矩器内的部件不同时,

正转:泵轮——涡轮——导轮

反转:泵轮——导轮——涡轮。

网友A:
应该是相反方向的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相反方向的转向。

我也觉得应该是相反的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