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紧拧紧装置

楼主(2019-02-28):
我有一不锈钢圆形零件(外表面抛光)外径8mm,高6mm,带内螺纹,我需要将它自动夹紧并拧紧到另外一个零件上,3秒完成一个。
自动拧紧的东西有很多,自动夹紧的选择的是气爪,但气爪的夹持力够不够,会不会打滑?除此之外还有好的夹紧方案吗?
有现场的夹紧装置推荐吗?
如有好的产品,欢迎致电(微信同):13671867120

网友:
拧紧扭矩要多少?

楼主:
这个数据还没有,是一个金属件拧到一个塑料件上。应该不大。
我现在选的气夹的夹持力是14N,工件半径是4mm,夹紧的扭矩肯定小与拧紧的扭矩了。

网友:
这个建议塑料旋转拧紧,可以夹紧,不会打滑,夹具接触面做锯齿型。

网友:
圆形你直接拧紧,最后拆不了吧

网友:
可以自已做个小机构

网友:
3秒一个才是难点。

网友:
夹紧用气爪加聚氨酯夹块就可以,关键是抓住件再移动到外螺纹处,防止磕碰速度还不能太快,
就算加上上下方向弹簧浮动速度问题能解决,对螺纹还得墨迹好一会吧?蛮王也还有5秒呢……难搞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自动锁丝机,参考上面的旋转机构。

网友A(2019-10-18):
最后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