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装配过或看到装配过一次包络蜗杆减速机的?

楼主(2019-02-28):
如题,我现在做的是一次包络蜗杆配斜齿轮的减速机,碰到的问题是,我怎么装配可以保证蜗杆圆弧位置居中。各位能否帮支个招?

网友A:
左右极限/2行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极限/2行不行的!

能讲的明白点吗?

网友:
多调试几次。

网友:
正反转时轴左右串动的中间位置应该是中心吧

网友B(2019-05-11):
蜗杆上用红丹粉,看接触斑点,蜗杆圆弧左右齿面对称,基本在中心位置!

网友(点评):
红丹粉是啥,怎么用?显示剂??主要用于烟花的氧化剂和催化剂;在涂料工业中,用作防锈颜料;在玻璃工业中,提高玻璃的光学性能和防辐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蜗杆上用红丹粉,看接触斑点,蜗杆圆弧左右齿面对称,基本在中心位置!

机械行业,用于看接触斑点或者是钳工刮研使用的,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红丹粉”

网友:
二次包络减速机是比较难装的,蜗杆需要来回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