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加上变频后扭矩怎么变化

楼主(2019-02-28):
四级电机配一个减速器,如图,假如减速器整体输出200牛米,接上变频器,将频率将至30赫兹后,扭矩是变大了还是变小呢

网友:
变频电机降频输出力矩基本不变。

网友:
在电机功率范围内,输出扭矩大小与阻力矩相等,再乘以损耗系数。

网友:
这要看变频器的设置,一般扭矩不变。

网友:
变频器拖动电机,在基频以下是恒转矩。

网友:
变频器一般控制的是“变频电机”,
从变频控制(开断图),功率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普通电机实测是变小的,变频电机没用过。

网友:
对于变频电机来说,应该是不变的。

网友: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比如频率和扭矩的曲线图之类的,发出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