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中,变速箱装配图中各级轴的安装情况如何展开?

楼主(2019-02-28):
变速箱使用斜齿轮各级变速,如上面图,在caxa中,在俯视剖面图中展开各孔平行放置,然后再画上齿轮、各级减速轴、及各轴的轴承装配情况,则各级减速装配一览无余。但如下面图,我用SolidWorks,使用剖面图,一直不知如何达到图1caxa一样的效果。望有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总之,希望在白色的SolidWorks工程图中得到黑色的caxa所表现的效果。不知如何做到?如果像我画的SolidWorks这样,箱体可以加工,但装配图将惨不忍睹。。。。

网友:
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剖切面(右边两个孔,知道右侧箱体)没做对,那个地方修改下,重建一下。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怎样画。。。怎样把左端和右端都水平剖切,中心距处顺着孔距剖切,如上面黑色图一样。。

网友:
话说,就不能再画剖切草图的时候多点两下鼠标吗?

网友(点评):
谢谢,用16版,总是跳出剖切线辅助来自动剖切,忘记可先画线再剖切了

网友:
先用直线在sw中画出caxa中的剖斜线,然后点击剖切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用16版,总是跳出剖切线辅助来自动剖切,忘记可先画线再剖切了。遇上复杂的不会做了。看见您的步骤才想起来。谢谢您辛苦实例指教!!

网友:
视图旋转

网友:
采用旋转剖视图,不难实现上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