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俩个关于轴线对称的孔,为什么不用限制z轴转动,怎么装夹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2019-02-28):
请教各位老师,①加工这俩个关于轴线对称的孔,为什么不用限制z轴转动,
②怎么装夹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圆柱体上没别的特征,不需要限制Z轴转动

楼主:
首先谢谢,请问加工完一个孔,然后再加工另一个孔,不限制z轴转动,他会不会晃动,而且怎么操作让两孔对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请问加工完一个孔,然后再加工另一个孔,不限制z轴转动,他会不会晃动,而且怎么操作让两孔对称 ...

还是学生吗?  图中书上说的不限制Z轴转动的意思不是说在你加工的过程中Z轴会动。    作为机床,只要没有指令,他会固定到原先的位置上不动。举个例子,你给  x 10   y 20   z30,只要没有  z 30°这样的指令,  z轴在伺服电机的作用下旋转的自由度会锁死。

图上书中说的意思是,两个孔是共线对称呈180°的,  在装夹的时候随便装,孔位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数控指令里面有铣完一个空后,对称180°再铣另一个孔就可以了。

楼主:
|宁宇天成发表于 03-01 08:57
还是学生吗?  图中书上说的不限制Z轴转动的意思不是说在你加工的过程中Z轴会动。    作为机床,只要没有指令,他会固定到原先的位置上不动。举个例子,你给  x 10   y 20   z30,只要没有  z 30°这样的指令,  z轴在伺服电机的作用下旋转的自由度会锁死。
图上书中说的意思是,两个孔是共线对称呈180°的,  在装夹的时候随便装,孔位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数控指令里面有铣完一个空后,对称180°再铣另一个孔就可以了。

嗯谢谢哥

楼主:
|宁宇天成发表于 03-01 08:57
还是学生吗?  图中书上说的不限制Z轴转动的意思不是说在你加工的过程中Z轴会动。    作为机床,只要没有指令,他会固定到原先的位置上不动。举个例子,你给  x 10   y 20   z30,只要没有  z 30°这样的指令,  z轴在伺服电机的作用下旋转的自由度会锁死。
图上书中说的意思是,两个孔是共线对称呈180°的,  在装夹的时候随便装,孔位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数控指令里面有铣完一个空后,对称180°再铣另一个孔就可以了。

哥,工件z轴转动没限制,加工一个孔后,工件会不会在工作台上,因为受到某些力自己转一下,这样刀还在原来打的第一个孔正上方,而实际第一个孔位置已经变了,按照编的程序刀钻的第二个孔位置不就不与第一个孔对称了吗

楼主:
或者说像这种,打上俩冲眼,标记下俩孔的位置,随便夹好了,干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工件z轴转动没限制,加工一个孔后,工件会不会在工作台上,因为受到某些力自己转一下,这样刀还在原来 ...

工件是被夹具固定转盘上的。这样工件相对于转盘是固定死的。
转盘又受到机床主轴的驱动,不给指令的情况下也是自动锁死的。
别说你区区百十斤的肥肉,就是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勾一下也是不动的。
除非你用很大力量撞击工件,比如加工非常高精度工件是跟工长有仇,趁他不注意用你全部的力量用个又重又硬的东西怼一下工件。这种情况下工件会有微小错位。
没仇的话就正轨操作。不会动

网友:
|宁宇天成发表于 03-01 10:18
工件是被夹具固定转盘上的。这样工件相对于转盘是固定死的。
转盘又受到机床主轴的驱动,不给指令的情况下也是自动锁死的。
别说你区区百十斤的肥肉,就是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勾一下也是不动的。
除非你用很大力量撞击工件,比如加工非常高精度工件是跟工长有仇,趁他不注意用你全部的力量用个又重又硬的东西怼一下工件。这种情况下工件会有微小错位。
没仇的话就正轨操作。不会动

一语中的

网友:
可以和相对。

网友:
这保证工件不转动,首先是要夹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