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弧怎么加工?

楼主(2019-03-01):
凸弧怎么加工?
材质:铝管,壁厚0.4
长度:215
凸缘:中心距离边端6,凸凸高1,半径1.5

网友:
用热模具成型——吹塑

网友A:
冷挤压,缩管成型是针对这类零件的最佳典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挤压,缩管成型是针对这类零件的最佳典型工艺。

挤压里面还是外面?请指点

网友:
圆弧下端夹住,然后从上一个冲头压下去,自然成型一个凸台出来。

网友B:
订制工装,内孔旋滚撑压。

楼主:
冷冲压是能涨形的,有没滚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订制工装,内孔旋滚撑压。

有点像

网友C:
是方法还是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方法还是工艺?

我是设想里面弹珠滚压,外面滚轮紧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设想里面弹珠滚压,外面滚轮紧靠

量大的话可以做模具

网友D:
小区栏杆上都能看见的产品效果,我真的都不会去想怎么弄。。。

赶紧找外发厂多给钱,量少了都能做,还比自己做更便宜一大大大截。。。

或者,火山视频里随便多点几个机加工的视频,没两天你就能看见这玩意儿怎么加工的了。。。

网友:
液压涨管

网友:
设计工装,用旋压工艺来加工,和旋压灯罩一个原理,只不过一个是外径旋压,一个是内径旋压

网友:
0.4,随便搞,楼上大神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区栏杆上都能看见的产品效果,我真的都不会去想怎么弄。。。

赶紧找外发厂多给钱,量少了都能做,还比 ...

是做自动机,铝管料仓下,在旋压和外靠而已

网友E:
做一对辊压模,圆周辊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对辊压模,圆周辊压。

也可以的,好想法,谢谢

网友F:
旋压或者是墩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旋压或者是墩头

嗯,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订制工装,内孔旋滚撑压。

我们有圆柱电池有这种,就是采用旋滚撑压。

网友G:
量大就做模具墩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量大就做模具墩压

是做自动机

网友:
可以参照一下波纹管的制作工艺

网友:
冷挤压成型

网友H:
就是一个简单的冷挤压,非要说什么旋压工艺,这种管一个多少钱?旋压工艺,还挣不挣钱了,闹着玩么? 小视频看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一个简单的冷挤压,非要说什么旋压工艺,这种管一个多少钱?旋压工艺,还挣不挣钱了,闹着玩么? 小视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滚压

网友G(2021-02-19):
自动墩压,机器与模具结合,用管子的外形做模具内腔,中间穿一个芯子,从头上一墩,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动墩压,机器与模具结合,用管子的外形做模具内腔,中间穿一个芯子,从头上一墩,ok

网友:
等待大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