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式联动直线运动机构求解

楼主(2019-03-01):
求教大神:
1.原机构是通过电机皮带带动的直线运动,行程300mm
2.想要替换成两段式,还是通过一个电机驱动,如何使两段机构运动到位时实现300mm行程,缩回时节约约一半的空间,两段式的联动机构应该怎样做?

运动图示

运动图示

楼主:
求教求教!!

网友:
类似倍速结构

网友:
很多啊,齿轮齿条  同步带之类的

网友A:
看得懂吗  你气缸换成电机就行了

网友B:
类似附件里的齿轮加两根齿条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懂吗  你气缸换成电机就行了

谢谢,就是想要这样的机构~~感谢喔~~~

楼主:
是的,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附件里的齿轮加两根齿条可以实现

嗯嗯  多谢。。

网友:
倍速轮,像双臂机械手那样

网友:
两根丝杆可以实现

网友:
齿式差速比按增倍的方式可以做倍速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