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双面胶贴的自动贴附

楼主(2019-03-01):
有一块1mm厚的3M双面胶(不是成卷的),有没有设备可以自动剥离一边的离型纸,然后贴到工件的相应位置

网友A:
这个想办法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办法应该可以

关键是离型纸剥离和胶片的成叠上料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离型纸剥离和胶片的成叠上料不好解决

所以说要想办法嘛,

网友B:
3M胶带的贴纸太薄了,之前我们做过用真空把它吸住,手工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胶带的贴纸太薄了,之前我们做过用真空把它吸住,手工撕掉。

手工撕效率太低啊,我们有试过别的剥离办法,但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