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形零件怎么实现由由一条线排列变成等排排列??

楼主(2019-03-01):
先谢谢各位前辈了。就结构如图,圆柱零件现在软管里面做只有落体排列进入下面的单排孔里,然后在下面要求圆柱零件轴线平行落下,有点类似手枪里面的扩容弹夹,有没有比较好的思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好象有点难

网友:
别的不说,就按楼主你这个方案,就算前面的都进入弹夹了,最后三四颗子弹,谁抠出来?怎么抠出来?

想到这点,你就会改变前进方向转折点的进出方向。

然后,再把你画的那个扭曲弹夹的概念换个方向去设计,就都有了。

别急着到达终点,多考虑中间的过程都该有哪些步骤,不该有哪些弊端。。。。

网友:
S型,你倒是弯回来呀

网友:
要看直径和厚度(长度)的关系?

网友:
这个真的有难度,如果是开放式轨道,用重力吊着,行走的是一个小轮子,或许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