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建模后如何向NX一样直接进入工程图环境?

楼主(2019-03-01):
如图,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右键里面有打开工程图,但是没有工程图打开什么呀??

“文件”-“从零件制作工程图”???那会形成另一个文件。

网友:
从零件制作工程图会生成一个和零件关联的工程图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我知道,文中提到了。我希望的是想NX一样不单独产生别的文件。

网友(点评):
UG的工程图。。。。。。。是个伪命题。

网友A:
NX 单独产生的文件是啥意思? 没用过表示不太明白

网友:
solidworks的创始人都是从Pro/E那跳槽出来的,怎么可能山寨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X 单独产生的文件是啥意思? 没用过表示不太明白

NX一个文件就可以包含三维和工程图纸,不像SW和其他软件,三维和工程图是两个文件。
不过个人觉得分开还方便多了。
另外还有NX装配体和零件的文件类型都是一样的,刚用的时候一堆文件找不到装配体,还得看大小。。。

网友(点评):
这有点麻烦,分不开难找

网友:
SW和UG两者差别还是挺大的,软件运行的思想和操作界面与方式都差别很大,UG的草绘,建模,制图,装配关系都是集成在prt部件里面,SW则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NX一个文件就可以包含三维和工程图纸,不像SW和其他软件,三维和工程图是两个文件。
不过个人觉得分开还 ...

NX是把信息整合到模型的思路
建议看一下西门子的那本《实战工业4.0》
整本书都是以NX这个平台为基础。。。

网友:
SW零件和工程图默认是同名的(不同后缀)。同一文件夹下:
同时存在零件和工程图的情况,可以直接打开工程图;
没有工程图只有零件,那就从零件创建。

网友:
UG和SW从建模一开始就有差别,我平时用SW多,有时用UG需要适应一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