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CAD图

楼主(2019-03-01):
龙CAD图

网友A:
确实给力,不过应该不是用CAD画的吧

网友(点评):
有插件能把线框图转成CAD

网友(点评):
什么插件

网友:
这是CAD画的吗?

网友:
可以用cad描

网友B:
真漂亮!跟手工签名,然后转化成CAD电签的方法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跟手工签名,然后转化成CAD电签的方法是否一致?

图片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给力,不过应该不是用CAD画的吧

趣味图纸

网友(点评):
下载了,然后用激光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