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伺服电机的炮机,直线运动部分是用的什么方案?

楼主(2019-03-01):
比如图中这个,电机怎么转化成直线运动的?
有DIY的意向

网友A:
又一个急着只要结果的人想出来的提问。。。

"采用伺服电机的炮机,直线运动部分是用的什么方案"。。。

“比如图中这个,电机怎么转化成直线运动的?”。。。

楼主提问之前,能不能先想想你自己没考虑哪些因素?

比如,速度范围?推力范围?

考虑周全了自己到底想问什么,弄不好就不用问了。考虑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到达成功的必经之路。

DIY,不是躺着就能玩儿好的东西,人家DIY了给你玩儿的“炮机”,那就说不清了。

没说清说不清,那只能等着人家来玩儿你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这玩意还真的是"躺着就能玩儿好的东西"^_^

网友(点评):
哈哈,怪不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网友(点评):
话说回来,自己不懂,找个专业的,不就完了吗?这个东西,得找又懂机械又懂那方面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急着只要结果的人想出来的提问。。。

"采用伺服电机的炮机,直线运动部分是用的什么方案"。。。

200W伺服电机,介绍里面只有一个电机功率
电机我是打算淘宝找个参数差不多的,来达到同样效果,目前也没有详细了解别的参数,大致淘宝看了一眼 7 8百那个价位的伺服应该够用了

现在只想先弄懂结构和需要的部件名称

网友:
太丑了!这真的是直男的审美。

仿不能找个高颜值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W伺服电机,介绍里面只有一个电机功率
电机我是打算淘宝找个参数差不多的,来达到同样效果,目前也没 ...

废话就不再说了。

你先想想为什么人家用了伺服而不是步进?为什么用了那个功率而不是别的?

我想跟他一样帅?你永远都会在某个地方不如人家而弄得自己一直都不如人家几成。

我想比人家更帅?人家优点先不说,你得知道人家缺点在哪儿,这是起码的吧。

这就需要研究。

好比张艺兴在一个综艺节目里说的那句话:不怨你,是这市场啥啥啥。

我认为,比如逛一天展览会,

有技术积累的人,不会傻呵呵地要人家打开盖子给我看,“不然我不会买”。

敢说这话的人,忘了一斤事儿:你说给听的人,弄不好就是你的同行,还是过来人。

好了,现在开始是作业:

1)转动变直线运动,都有几种基本机构?

2)这些不同机构都有哪些区别?无非就是牺牲行程要力量还是要行程不要力气的区别而已嘛。

然后你自己去考虑,这直线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拱的是花岗岩还是一块肉肉还是啥。。。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话就不再说了。

你先想想为什么人家用了伺服而不是步进?为什么用了那个功率而不是别的?

我在某宝上搜了一下,我去,发现lz这个实在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话就不再说了。

你先想想为什么人家用了伺服而不是步进?为什么用了那个功率而不是别的?

1.我知道伺服优势是什么

2.不考虑力量和行程,假设电机性能足以满足

3.转动变直线运动,都有几种基本机构?
       用在炮机上的,法兰+步进的组合比较常见。伺服可调行程,不会是法兰
       电缸,貌似价格很高,应该也不是
       丝杆,最有可能,但是具体在里面怎么连接的我不知道       我的问题具体再精确点,就是用丝杆如何连接成图里那样的双杆直线运动?
       或者有什么别的方案,能用在炮机上的(结构简单,噪音低,成本2-4百内),20*30*10cm 空间可以布置下的

我这么说已经很明白了吧?足以证明我不是啥也没研究就注册个账号过来发帖的吧?

很有可能采用的就是丝杆或者滑轨
机器俯视图应该和我画的这个差不多,如果是这样那里面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回转运动加拨块,枪头改角度可调、快换接头,机身包覆肤色硅胶做成1:1猛男身材,快慢调节放在猛男身材RT上。这个市场很大呀

楼主:
自己解决了,再见诸位。论坛大神真的惹不起惹不起

网友:
@魍者归来

大侠,这个项目可行性如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