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液压阀原理

楼主(2019-03-01):
这个是平衡阀,谁帮我讲解一下他的工作原理,看不懂呢

网友A:
假如B1,B2分别接油缸的两个腔1和2,当液压泵的出口压力油接A1,则高压油打开左边的单向阀进入油缸的1腔,油缸2腔的液压油经过B2,右侧的溢流阀(当左侧A1为高压油时,右侧溢流阀的液控管线打开右侧溢流阀的阀芯),A2接口流回油箱。左右两侧的液控管线控制左右两侧的溢流阀阀芯移动,均打开,使得1,2两液压缸在某时刻保持平衡状态。不知道我说明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B1,B2分别接油缸的两个腔1和2,当液压泵的出口压力油接A1,则高压油打开左边的单向阀进入油缸的1腔,油 ...

谢谢你的讲解,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