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9-03-01):
如下图所示,继电器输出怎么连接,比如说Y0要连接一个灯泡,怎么连接?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继电器相当于图中的开关,

网友:
对着原理图,再对着实物。根据自己简单的电流回路知识去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继电器相当于图中的开关,

大侠,不要草率哦;要先看看内部继电器触点能否接220VAC;
另外lz说的灯泡是啥灯泡?

网友:
先看PLC输出是多大的。灯泡是多大的,再决定Y0是直接当开关跟灯泡串联起来或者做一个控制回路把Y0当成一个小开关

网友:
要多学学电

网友:
输出没有公共端吗?按说明书接就可以了,各种plc不同的。

网友:
机电不分家!

网友:
楼主明白一个事,输出点Y就是一个控制开关(一般为了保护这个开关,只提供控制信号,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强电),PLC给信号让Y4闭合,Y和COM就接通,把你的电灯电路设计好,把这个开关插入进电路就好了。

网友:
路过
       处处是学问

网友(2019-04-05):
需要接24v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点评):
plc 有 MR T 啊 不懂 别瞎回

网友(点评):
你直接接灯泡,你看看亮不亮

网友(2019-05-09):
外部电源+不能与内部电源接在一起

网友:
一般这个开关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控制电泡

网友:
PLC内部继电器可以直接接一个灯泡,不管是220V还是24V,但要注意电流不可以超过0.5A就行

网友(2020-02-15):
确定好了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还是晶闸管再接,最好加上个继电器或者放大板,保护一下,

网友:
PLC继电器输出它就是一个触点开关,常见PLC触点容量2A/ACV220V.

网友:
一楼的原理是对的

网友(2020-05-22):
把继电器理解成开关。

网友(2020-07-04):
要多学学电气

网友(2020-10-10):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继电器相当于图中的开关,

网友:
2楼说的对,但是要注意能不能直接接220v

网友(2021-10-19):
感谢各位的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