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9-03-02):
如果,中文名字叫什么,谢谢。

楼主:
明白了,属于交叉滚子。虽然轴向节省空间,但对于DIY来说还是价格高了些。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加工很贵

网友:
交叉滚子

网友A:
转盘轴承,不一定是交叉滚子。具体看型号。

网友:
看上去是个很小的转盘轴承

网友:
简化结构节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轴承,不一定是交叉滚子。具体看型号。

嗯 是的 多谢 后来查了型号ebay上有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