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加工陶瓷材料的阀板?

楼主(2019-03-02):
如图所示为板阀的阀板,依靠锥形密封面与阀座配合形成密封,要求能够承受5000psi的压力,要求在压力达到7000~8000psi时阀板能够破碎,目前寻找加工厂家。有意者可发消息至wusl@dripro.cn

网友:
这个好象有点难度

楼主:
有其它材料代替也可以。

网友:
加工陶瓷零件,最好的刀具是无齿的金刚石磨轮,以最高速,以最缓慢的的接触速度接触工件。

网友:
看做陶瓷注液泵厂家可做不,一般精度也能做到很高了,圆柱型的可以精确到1-2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