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1数控车床系统的刀尖半径r和假想刀尖位置在哪里输入

楼主(2019-03-02):
西门子801数控车床系统的刀尖半径r和假想刀尖位置在哪里输入,谢谢大侠:

网友:
应该和刀具补偿在一个界面内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02 20:02应该和刀具补偿在一个界面内
这就是偏置界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偏置界面啊,

数控系统一般都是刀补和刀尖半径在一个界面内,楼主还是上传照片看看吧

网友:
数控算图安卓版,图纸倒角倒圆坐标计算,刀补路径输出

网友:
|机械公差bj发表于 03-05 18:02数控算图安卓版,图纸倒角倒圆坐标计算,刀补路径输出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