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控制问题

楼主(2019-03-02):
摆动气缸2个进气口,要连续摆动的话需要什么电磁阀,气和线怎么接呀?

网友:
普通2位3通的就行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是2位5通阀

网友:
电气工程师

网友:
最简单两位单电控就行,最简单的接线,控制一个点通断

网友:
哪位明白的社友,能不能附上一个简图,照顾一下咱们这种电气初学者

网友:
一起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