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英文铭牌是什么意思?或者这个液压泵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3-02):
大伙帮忙看下这个英文铭牌是什么意思?或者这个液压泵是什么型号?

楼主:
点击可以看大图!此泵对应的国内型号是什么?

网友:
百度翻译一下

楼主:
美国桑尼泵,不知道对应国内是什么型号?

网友:
应当根据“1”找到公司的网页,然后根据网站里提供的内容再找“2”项关于型号的定义,就能弄明白了。如果有汉语的那就更好了

楼主:
英语短板,看天书!

网友:
选国产你主要选最高压力31.5,排量16,旋转方向他上面标了一般都是顺时针,在量一下泵端的止口,然后看一下泵的类型这个压力可能是柱塞泵或高压齿轮泵

网友(2019-04-22):
有替换的

网友:
这么高的压力。国产的要选柱塞泵了。

网友(2019-06-25):
这么高的压力。国产的要选柱塞泵了

网友:
这个难度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