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滑轨侧面受力时的阻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9-03-02):
如图线性滑轨不是在正面,而是在一个侧面受力时的阻力如何计算,是否有计算公式,还是说这种设计本身不合理

网友:
一般线性滑轨都不是这样用的吧,这样的方式受力对滑轨寿命和精度都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用于这种安装方式的滑轨

网友A:
图册上应该有的。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B:
线性滑轨是可以侧面安装的,但是楼主的Z轴负载有点大啊,最好能降低负载

网友:
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滑轨是可以侧面安装的,但是楼主的Z轴负载有点大啊,最好能降低负载

嗯嗯,是有一点不合理,但我还是想知道就这种情况下,滑轨的阻力要如何计算,有没有什么公式,我找了好久没找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是有一点不合理,但我还是想知道就这种情况下,滑轨的阻力要如何计算,有没有什么公式,我找了好久 ...

这样安装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校核Mc方向的力矩,还有线轨寿命。具体计算公式参考THK手册,公式太长我就不打出来了。

网友:
有的,SKF滚柱型滑轨高负载,13922917652祥询

网友:
这个机器 干吗用的

网友:
楼主说的阻力,应该是指摩擦系数把。一般情况下,摩擦系数为0.05,不管侧装还是水平安装,只要在规定载荷内就行。
对导轨施加的“正压力”计算:从图中可以看出,楼主的负载力臂,应该小于导轨间的跨距,所以“正压力”可以直接按照负载重量来算就行。
如果负载力臂大于导轨间距,则“正压力”应该是负载 X 负载力臂/导轨跨距 X 安全系数
以上是个人观点,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佬指正,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册上应该有的。

老哥,你是不是水帖的?怎么哪个地方都能看到你。看到就看到,回的帖子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帮助楼主解决问题的
我说的不对的还请海涵

网友:
建议用直线轴承

网友E:
普通直线导轨是四面等负载的,也就是说四个方向上的抗载荷能力是一样的。

转换方法,直接查找供应商样本,所有方向的力和扭矩都需要转换为等效载荷进行验算。如果供应商样本没有标注,还是换一家吧。正规厂商都会给出计算方法的。

如果你只是想找个参照,可以查询THK,HIWIN,等等,随便一个厂商的样本,计算和转化方法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直线导轨是四面等负载的,也就是说四个方向上的抗载荷能力是一样的。

转换方法,直接查找供应商样本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安装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校核Mc方向的力矩,还有线轨寿命。具体计算公式参考THK手册,公式太长我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是不是水帖的?怎么哪个地方都能看到你。看到就看到,回的帖子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帮助楼主解决问题 ...

回贴是一种态度,有的能帮就帮,帮不上的就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贴是一种态度,有的能帮就帮,帮不上的就顶起来。

谢谢前辈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