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BOM表中零件的数量写入到零件图的属性中的VBA程序

楼主(2019-03-02):
思路是将SW的BOM表导入到EXCEL,然后将EXCEL的数据(零件名+数量)写入到字典,然后通过文件名来匹配到字典里存的数据(数量)写入到零件的数量属性。其中提示请输入数据时需要粘帖数据进来。Myr = 500 '需人工设定。欢迎大家进行补充、使程序更智能。

Sub main()
'打开EXCEL表格开始
Dim ExcelSheet As Object
Set ExcelSheet = CreateObject("Excel.Sheet")
ExcelSheet.Application.Visible = True
'结束

'填入数据开始
Dim d
Set d = CreateObject("Scripting.Dictionary")
MsgBox "请输入数据"
'结束

'数据写入字典开始
Dim Myr&
Myr = 500 '需人工设定
For i = 1 To Myr
d(ExcelSheet.Application.Cells(i, 1).Value) = ExcelSheet.Application.Cells(i, 2).Value
Next
'结束

'将字典数据逐个写入到零件开始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myPath$, myFile$

Set swApp = _
Application.SldWorks
myPath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 '..........................重点:把文件路径定义给变量
myFile = Dir(myPath & "*.sldprt") '依次找寻指定路径中的*.文件
Do While myFile <> ""
Set Part = swApp.OpenDoc6(myPath & myFile, 1, 0, "",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单个零件写入数据开始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c As String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c = swApp.ActiveDoc.GetTitle() '零件名
blnretval = Part.AddCustomInfo3("", "数量", swCustomInfoText, d.Item(c))
    '单个零件写入数据结束

Part.Save
swApp.CloseDoc myPath & myFile
myFile = Dir '找寻下一个*.文件
Loop
'将字典数据逐个写入到零件结束
End Sub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期待高手进来进一步完善

网友:
楼主这个,数量写入 需要是都改为一个数量吧 不然容易出错
我之前选择的方式是:excel 内输入bom表,零件名称 及 需要写入的属性
然后通过excel 调用SW,逐个打开part,写入cell内的数量 或者 其他属性,再关闭

网友:
哦 刚开始没看清
你是全部写到 数组里,然后做对比……,以装配体树结构为准
我是直接按excel 零件名,顺序调用打开文件 ,以excel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