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毫米的钢丝绳切断不散丝用那种方法

楼主(2019-03-02):
钢丝绳切断方法

网友A:
我看过大型起重机切的时候在切口那里先融锡,待锡渗进钢丝绳缝隙然后切

网友:
lz现在用的什么剪刀?

网友:
可以试试用液压钳剪断

网友B:
钢缆切断后不散丝,似乎是不可能的,作为绳子每股都有预扭力,单股中的钢丝一旦不受约束,必散。
切断前扎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缆切断后不散丝,似乎是不可能的,作为绳子每股都有预扭力,单股中的钢丝一旦不受约束,必散。
切断前扎 ...

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大型起重机切的时候在切口那里先融锡,待锡渗进钢丝绳缝隙然后切

这个肯定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钢丝绳铝套了解一下。
既然要切断,端头肯定要固定,用铝套比打结牢靠。
有了铝套就好办了。钢丝绳穿过铝套,台虎钳压紧,用钢锯贴着铝套的边锯断。
我用的4mm钢丝绳,效果很好。

楼主:
钢丝绳切断我们一台机床一天的产量1万多根 只能在机器上用切刀切断。只能在切刀上改进 加工时不散丝  有经验的朋友能否帮忙出主意。谢谢

网友(2019-06-02):
先压紧,点焊数十毫秒,切断,一次冲压过程中完成

网友:
楼主,可以先将钢丝用铝管或者铝皮包裹,挤压紧,然后用激光、水切或者线切在铝管中间切开即可,现在科技发达,做到不散很简单的。

网友(2020-04-18):
人家是有条件限制的,一天1W多根的。

网友(2025-09-25):
用角磨机切断前把要切割的地方加热找个钳子夹紧或者用轧带捆紧在临近切割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