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间距大扭矩双轴传动用什么机构好?

楼主(2019-03-02):
需要输出两个轴,轴间距28mm,每根轴的输出扭矩31Nm,查了日本KHK的各种齿轮,这个尺寸下选不到弯曲强度足够的齿轮......

网友A:
输出两根轴一长一短错开,动力轴第三根,自己设计齿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两根轴一长一短错开,动力轴第三根,自己设计齿轮箱

谢谢,这样齿顶圆直径可以做到40mm。因为要减速,跟输出轴齿轮配合的小齿轮又选不到强度足够的了...

网友(点评):
或者你参考下行星减速机,做齿轮轴,齿强度不够就加长;根据工况选齿形

网友B:
内啮合齿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啮合齿轮传动

能多教一点么?谢谢

网友:
大扭矩传动,齿轮尺寸比较大,用内啮合方式,中心距变小。试一下吧,把中心距凑出来

网友C:
楼主现在选用的齿的模数是多少?如果扭矩不够,那就把齿模数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选用的齿的模数是多少?如果扭矩不够,那就把齿模数加大!

谢谢,主要空间有限,准备用1.5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