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ventor软件怎么将平板卷成圆

楼主(2019-03-02):
请问inventor软件怎么将平板卷成圆或折弯成圆?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学一下软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学一下软件就知道了

我就是在软件里试过了,没找到,请问你能告诉我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软件里试过了,没找到,请问你能告诉我下吗?谢谢

画一个成型后的实体然后转成钣金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成型后的实体然后转成钣金不就行了吗?

画一个圆,展开我知道怎么弄,但是我现在是要平板卷成圆,而不是圆展开成平板

网友:
直接草绘拉伸出来,这样最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成型后的实体然后转成钣金不就行了吗?

是吗?为啥不直接创建钣金模型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为啥不直接创建钣金模型呢?请指教

我们买的板是6000x1500的,想卷成圆的,我之前弄得就是根据周长算出半径画圆,然后展开,这样也能做,只是后来有人说直接可以平板卷成圆,可是我不会弄,所以很想知道怎么弄

楼主:
谢谢,之前也用这个功能试了,只是用的角度和半径,弄不出来,今天换了,弄好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也用这个功能试了,只是用的角度和半径,弄不出来,今天换了,弄好了,谢谢您

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验证”,不能认为Inventor能造型,就一定是对的。要小心,Inventor已经挖了许多坑在等着你呢...

网友:
可以一开始就进行圆环拉伸实体或矩形旋转实体,还有就是草图投影到曲面作凸雕给一个凸雕板厚。下图为凸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