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振动筛出料慢是因为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02):
超声波振动筛出料慢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 不了解啊啊

网友:
超声波振动频率高振幅小,振动筛不会采用的。

网友:
震动幅度不够,可以叠加机械振动试试.

网友:
振幅不够,楼主需要加大振动幅度或增加频率。

网友(2019-07-30):
超声波振动筛出料慢一般是以下几种情况造成的:
1、检查筛网与排杂口是否水平或者是否过高,一般情况下应高出5mm左右,根据不同物料特性出料口高度设计也不 一样。
2、振动筛或超声波振动筛工作时,检查筛网面或出料口是否处于水平状态,这一点直接关系着设备的筛分效果;若不是水平的,就要及时调整过来。奥科机械
3、除上述情况外,关键的一点是可对振动电机上下偏心块角度进行调整,角度变小是让物料更快的向外散开,反之 角度变大会让物料向外散开的慢点。改变振动电机偏心块角度时应5度左右调整,若您对筛分精度有严格要求的情况 下,电机角度不应过小,不然物料会很快向外散开,对筛分效果不利,一般情况下振动筛出厂时电机偏心块角度为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