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类阀门的设计困住好几天了,太有挑战,求解!!!

楼主(2019-03-02):
一个类似阀门左右的装置,要实现:整个装置倒置时,阀门打开,该装置正放时阀门关闭,而且不能借助外力作用(比如手动施加力等)
实现这个还是比较简单,阀门用类似塞子的东西,塞子有一定重量,类似如图,靠自身重力,倒置时打开,正方关闭
问题是,还有一个条件,该装置正放时,阀门底部偶尔会有如图F的力(该F力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出现,但不持续出现,F力远大于阀门的重力)

这样会导致装置正放,出现该F力时,阀门被打开,实现不了关闭的设计;

意味着-----该装置倒置时,阀门要打开,正放时阀门关闭,而且阀门应该处在锁定状态了,再次倒置时,这种锁定状态又要消失

还有一些附加条件,装置体积比较小,比如利用里面零件的自身重力去创造动作是可以的,但该零件体积不能超过3.5立方厘米

而且结构要尽可能简单

被困住4天了,想了几十种办法,都不是很好

如果有高手能提供靠谱的方案,可以提供奖励!!

网友A:
图中红色机构可以在零件内腔吗

网友:
什么样的流体?

网友B:
以此图为准,另一个删不了。原理是利用楔子关闭两个卡子,卡住活门。

网友:
塞子做成球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红色机构可以在零件内腔吗

可以,现在图上其实也是在内部的

楼主:
水之类的

网友C:
几十个方案中必有精华,你的装置主要问题是空间有限。
要做到正向阀门关闭而且有一定的压力,一旦反向压力消失的设计,易如反掌。

网友D:
用浮力,把你示意上画的活门放在下方。
倒置时浮力向瓶底,阀门打开。正置时,浮力指向瓶口,堵住阀门,偶尔出现的力F同样指向瓶口,不会把阀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浮力,把你示意上画的活门放在下方。
倒置时浮力向瓶底,阀门打开。正置时,浮力指向瓶口,堵住阀门,偶 ...

谢谢,有一定道理,倒置时能借助浮力把阀门打开,正放的时候,这个案例里,液体由于重力向下走了,导致阀门附近没有液体了,所以不能靠浮力使得阀门关闭

网友(点评):
不防把脑洞开大一点。这个浮标很长很轻,距瓶底就2mm(开闭行程也就2),仅需要2mm的液体,就能浮起它自身的重量。也就是说,正置时,只要瓶底有4MM以上的液体,就可以关闭阀门。如果连4mm的液体都没有,阀门关不....

网友(点评):
那倒置的时候呢?

网友(点评):
这个需要看你的罐子里是装气体还是液体,如果是气体,那么塞子就看成是一个气球,气球里的气体密度比罐子里的气体密度低,这样,正置可以锁住瓶口,倒置就飘在顶部。

网友(点评):
如果是液体,还分充满和不满。充满的情况就和气体一样。充不满,就需要考虑其中的气体密度,用低密度气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个方案中必有精华,你的装置主要问题是空间有限。
要做到正向阀门关闭而且有一定的压力,一旦反向压力 ...

谢谢,对的,的确空间有限,还需要结构尽可能简单,要考虑具体经济量产实现的过程,甚至还有限制需要考虑后期制造过程都要用食品级别材料,所以比较难;想了一下午,目前稍微有些思路了

网友E:
有些问题停止不前了可以先放一放,做点别的。
好的创意需要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此图为准,另一个删不了。原理是利用楔子关闭两个卡子,卡住活门。

谢谢,有一定启发性,如果偶尔出现的F力能通过这个转轴的中心,扣住后那力F对这个扣产生力矩为0,也就是没法解开这个扣了,就是需要在我这个空间里如何加上这个结构我还需要想想具体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问题停止不前了可以先放一放,做点别的。
好的创意需要灵感。

对的,谢谢,是需要稍微放松些

网友:
根据你描述,好像类似于旋启式止回阀的结构。

网友:
研究一下枪栓。在翻转动作中利用重力操作枪栓动作。

网友F:
改蝶阀或球阀,用重块驱动

网友:
我想喝杯酒开开心。但吃了感冒药不能喝酒。

网友:
2块强磁,让磁力加一把斥力如何,磁力可以透过密封的腔体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靠正方倒放就让结构到位的话是比较难,人手是不是可以进行一定操作和校正?

网友:
用重力活塞(重,方便翻转过程移动),锁紧弹簧自锁扣,正向时重力移动推动弹簧自锁扣扣住盖子,翻转后弹簧回弹,盖子重力翻开

网友:
用重力活塞(重,方便翻转时移动),锁紧弹簧自锁扣,正向时,活塞移动推动弹簧自锁扣扣紧盖子,翻转时活塞移动弹簧自锁扣回弹,盖子通过重力翻开

网友G:
如果你手里有汽车安全带的总成就好了,安全带除了在突然拉动时会被卡住外,还有一种情况,当车身倾斜到一定程度,安全带也是拉不动的,这种效果只是利用了一个小钢珠。只有在水平状态一定角度内时,钢珠由于重力处于一个位置,一旦倾斜,钢珠偏离原位,会拨动一个很灵敏的小机构,这个机构被钢珠轻轻拨动,就会锁住棘轮机构,安全带就拉不动了(另外很多安全带里面还带个火药预紧装置,紧急时刻火药引爆会往后收紧安全带)。
参考一下吧。

补充:从该网址复制过来的:http://bbs.fblife.com/thread_1016379_1.html   文中描述不准确的地方,由于车身倾斜,钢珠也会偏离原始位置,也会锁住安全带。但是突然拉动安全带会锁死是不是钢珠惯性的作用,我不敢确定了,印象不深刻了。

看过一些关于小切安全带的帖子,知道了大概的工作原理,是钟摆式安全带。正常状态下无法测试安全带的预紧作用。一些兄弟给出了急刹车的测试方法等,也未必不可行,但是总觉得心理不过关,毕竟像我这种爱切的代步者,伪越野者还是蛮多的,生命诚可贵,还是对我们的安全带给与适当关注吧,
于此,本人参考了一些他人的意见,给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大家给与指正。
一,我们先了解切诺基安全带的工作原理,这个参考他人的意见,从新浪论坛里见过的一个帖子,请原作者见谅在此引用。
看到下面的小钢珠了吗,奥妙全在它身上。正常的水平位置,它不会影响安全带的抽放。
当惯性作用时
钢珠偏离了正常位置就会把上边的钩子顶起,安全带就固定住了。
二。基于切诺基安全带的工作原理,我给出一个假设,假设的前提就是此钢珠的灵敏度问题。
正常情况下,只要车的水平面发生一定角度的便宜,钢珠就会滚动,
那么那么那么请各位做如下测试,

将车停止在一定角度的坡上,扎好安全带,然后测试安全带的预紧效果,如果没有得话,是否可以断定安全带失效,或者反应不够灵敏

网友(点评):
非常好的思路,用重力滑契子,不过需要考虑防卡

网友:
以楼主描述的工况,靠这个机构的自重来实现动作,到最后估计动作会不可控,建议增加气缸和电磁阀来控制。

网友:
如图,在加一个卡扣,卡扣在翻转的时候会落下,然后阀门落下。在非翻转结构的时候,有外力F的时候卡扣会卡主阀门,不让阀门弹起。补充下,需要考虑翻转时,落下后卡扣和阀门之间的关系,要卡扣在下,阀门在上,这样落下的时候还能会到原先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手里有汽车安全带的总成就好了,安全带除了在突然拉动时会被卡住外,还有一种情况,当车身倾斜到一定 ...

好详细啊,非常感谢

这的确可能能实现,使用一个类似小钢珠的,用他的重力状态变化来切换锁定和开启

网友:
加个大于F的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蝶阀或球阀,用重块驱动

谢谢,用蝶阀的确是个方向,可能能行

网友:
记得喝酒时,为什么要拍一下瓶底才可以倒出来?建议研究哈,是不是与你这个相似。其实有时一个很好的结构就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用蝶阀的确是个方向,可能能行

阀板一边轻一边重就行了

网友:
单向阀呀

网友:
增加一个左侧的锁死机构,正置时把阀碟锁死,倒置时锁死机构靠重力打开。原理就是这样,具体要考虑锁死机构的限位和形状,以保证能正确锁死。

搜索“机械常识”微信公众号并关注,一起学习机械知识。

网友H:
如图,m1*g*l1<m2*g*l2,
需要考虑的是如此安放是否对其他流程有干涉
另外,件2可以设计成螺纹连接,可调

网友:
给你个提示吧,正向关闭时自锁关闭阀门,反向打开时,自锁自动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图,m1*g*l1<m2*g*l2,
需要考虑的是如此安放是否对其他流程有干涉

你这个思路很好

搜索“机械常识”微信公众号并关注,一起学习机械知识。

网友I:
正置

正置
活动件做重一点,配合精密一点。。。

倒置

倒置

网友:
画的有点问题,有干涉,没改
SolidWorks压缩包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MD0MY57qF1LYMo2U6DqQA
提取码:8l34

网友:
引用 网友I:
活动件做重一点,配合精密一点。。。

好想法!但实现有点困难,上下滑动需要间隙,密封会差一点。

网友:
这样可以满足吗?只是倒置时有方向限制。

网友(2020-04-15):
我需要知道正反向的介质流向以及压力,可以做到正向锁死,反向需要看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