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08安装问题

楼主(2019-03-02):
51208推力轴承两片外径都是一样大的么?

网友A:
有D,d之分,但一般下都是一样的,结构上要出凹台,有些滚柱的推力轴承会有大小分安装时要注意比如INA的轴承。
使用时注意查看品牌轴承样本。

网友:
看轴承样本的安装尺寸和安装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d之分,但一般下都是一样的,结构上要出凹台,有些滚柱的推力轴承会有大小分安装时要注意比如INA的轴 ...

谢谢,找到问题的毛病了,对方图纸搞错了,没有考虑推力轴承的外径尺寸,把套筒画图的时候画长了,出现轴承下进轴上面以后轴承外径也跟套筒紧配合了。也是无语了

网友:
形似神不似

网友:
这个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