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容积的计算

楼主(2019-03-02):
本人从事行走机械液压的设计,想问一下,在全液压湿式制动系统中,蓄能器的容积该如何计算

网友:
【液压蓄能器的计算】https://mr.baidu.com/f1tk3za?f=cp

网友:
应该有一套设计程序的。蓄能器必须保证最小钳制力的2倍,或叠加各种不利系数(气泡,温度变化,蠕变,瞬时阻尼等)。
在这个项目上你自己是专家。

网友:
蓄能器容积选择
状态参数的定义
P0=预充压力
P1=最低工作压力
P2=最高工作压力
Pm=平均工作压力
V0=有效气体容积
V1=在P1的气体容积
V2=在P2的气体容积
预充气压力计算
P0=0.9P1(P0的极限值为: P0min≥0.25P2;P0max≤0.9P1)
消除脉动和减振 P0=0.6~0.75Pm或P0=0.8P1
液路缓冲 P0=0.6~0.9Pm
蓄能器+气瓶 P0=0.95~0.97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