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了解一下弹性钳口平口钳

楼主(2019-03-03):
各位师傅,图片是一个弹性钳口液压平口钳,想了解一下这种平口钳的专业名称和用法,谢谢!

网友A:
以液压为动力源的液压平口钳
平口钳就是车间常见的机用虎钳,铣床、钻床上很常用,将其固定在机床工作台上,用来夹持工件进行切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液压为动力源的液压平口钳
平口钳就是车间常见的机用虎钳,铣床、钻床上很常用,将其固定在机床工作台上 ...

谢谢,不过这个平口钳钳口带簧片的,没见过。

网友B:
能否拍个整体再来个,品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拍个整体再来个,品牌型号?

这个钳的特色就是那两片钳口的簧片,品牌型号不知道。

网友:
一般虎钳夹紧了工件会上翘,钢片应该能解决上翘的问题

网友:
这个弹片不知道刚度如何,长期使用感觉很容易变形啊。

网友B:
是怎么弹性的?那么厚的铁皮弯了就塑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弹性的?那么厚的铁皮弯了就塑性变形;

是塑性变形,听说使用效果蛮好的,加工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平行度能控制在0.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