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毕业设计与实际设计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9-03-03):
想自学机械设计,现在手上有一些毕业设计,就是不知道与实际有什么差别。谢谢

网友:
毕业设计很多就是糊弄人的

网友:
毕业设计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涉及,材料选择、强度校核、使用寿命等等,都要进行分析计算,当然你想糊弄人也是可以的;而实际往往就是根据所谓的经验来设计,可靠性怎么样,能用多久,强度够不够,设计者也说不出来,反正厚一点壮一点就行了,普通机械工程师就是这么干的,高精尖行业除外

网友:
毕业设计要认真对待可能比实际设计工作做的还要细致,包括计算和设计结构图。实际设计工作中可能会考虑实际的工程经验,把毕业设计中的一些理想条件或模型进行简化,使其更接近工程实际。

网友:
一个是纸上谈兵,一个是沙场练兵

网友:
有多少人毕设是自己做的。。。

网友:
毕业设计对错的标准是符合官方标准(比如GB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而实际设计以工程实际验证为标准
一般情况下,两者标准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齿轮强度计算方法。但作为毕业设计,多数没有实际验证(个别的有)

网友:
学校的毕业设计课题比较典型,精炼,应该搞懂。实际设计是运用学到的知识,提出自己的主张,采纳同僚的意见,当然最终还是听主管的。

网友(点评):
可太对了!尤其最后一句

网友:
以后工作的时候遇到类似同样的问题就会知道了,现在光看毕设,你很难理解在实际生产使用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