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球刀刀具补偿和编程注意事项!!求解!!!!

楼主(2019-03-03):
(null)

网友:
1、刀具半径要在刀补界面输入,如果使用G41,G42刀具半径补偿功能的话,还有输入刀尖方位
2、编程的时候注意刀具要离工件一个刀尖半径以上的位置再启动刀具补偿
3、车球面的时候最好使用恒线速加工也就是G96,这样可以保证加工面的粗糙度一致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您好,前辈。
有编程实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您好,前辈。

https://wenku.baidu.com/view/2e52badf856a561252d36fae.html
网站上有各种编程的实例

网友:
数控算图安卓版。。。图纸倒角倒圆坐标计算,刀补路径输出

网友:
|机械公差bj发表于 03-05 18:01数控算图安卓版。。。图纸倒角倒圆坐标计算,刀补路径输出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