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如何使这个机构根据载荷大小转动

楼主(2019-03-03):
比如说载荷达到20kg,机构旋转120°,用力传感器和液压缸吗?急,在线等!有重谢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要液压缸的的活塞杆输出120kg的力,并要检测这个力的大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要液压缸的的活塞杆输出120kg的力,并要检测这个力的大小吗?

是当这个叶片上承载了20kg载荷时 叶片翻转120°

网友:
旋转气缸驱动旋转的话,有20kg的载荷时弹簧被压缩,浮动机构下沉,至120°位置正好有限位块阻挡浮动机构;电机驱动的话,就不能用硬限位,在120°位置加个槽型光电检测;或者就用力传感器检测载荷

网友:
打算啥时候让她回来啊?

不是啥玩意儿都是越短越好,男人面前的超短裙除外。。。

网友:
用电缸就可以了,或者气浮轴承,13922917652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