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这个同步带会脱落吗

楼主(2019-03-03):
同步带轮水平安装,同步带垂直使用,两带轮间距较大900mm,时间长了,同步带会脱落吗?谢谢了

网友:
最好中间加个涨紧轮,一举两得

网友:
二楼说的对,两侧各加一个张紧轮,带挡边的,同时皮带用内嵌钢丝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同步带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带会变长,传动精度会降低。加个惰轮,当带弹性降低,长度变长后,可以调整同步带的松紧。

网友:
同步带本来就属于损耗件,时间长了肯定要换的

网友:
容易损伤,腐蚀,

网友:
这种布置方式,同步带时间长了有脱落的可能性

网友(2023-03-30):
每天进步一点点